楼主(2005-12-30):
在新建文件时使用自制的图框模板,在其中绘制电路图无法使用"显示可用的"对话框.
而使用自带模板时正常.
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出在模版上。而是你调用的符号没有和数据库相关联。因为,从符号库调用出来的电气符号仅仅是一个符号。他不具备元器件的属性。只有当电气符号和数据库中的数据相关联以后才可以使软件知道这个元器件包含哪些电气符。这样的话。才可以使用“显示可用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