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用以前的一块旧整流电路板,自装的,用于晶体管收音机。现在拆掉稳压管,改用于延时电路电源,18v交流电整流滤波后,加上四个二极管的管压降,应为16v左右,却输出26v,拆掉电解电容,才恢复正常,这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整流滤波后电压(空载):1.412*18=26V

网友A:
为什么要拆稳压管?

楼主:
稳压管只有3v

网友B:
这是电源空载的原因,接上负载就会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后电压(空载):1.412*18=26V
需要什么电压值,可以考虑使用可调三端稳压I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