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有谁知道空气开关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网友A:
你应该自己看看书

网友B:
空气开关主要是用来接通主回路和操作回路,具有过载、短路功能,有的开关具有欠压功能,当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故障排除后恢复时很方便。

网友C:
空开,就是利用空气来灭弧的一种低压开关.

网友D:
多用用就知道了,原理没有什么

网友E:
我个人在工作实践中是这样认为的,当过载或短路时,较大电流会使空开内的接触片发热,强度变软,主要就是一种热胀冷缩的原理,不晓得对不对啊?错了不要笑我。人不是贵在无知,而是贵在无知而不知道。

楼主:
感谢诸位的答复,我的意思是里面的部分各是什么作用?用倒是会用,只是不知道如里面的铜制弹簧是电感吗,还有就是具体当电流过大的时候它是怎么断开的?

网友F:
你说的那个铜弹簧可是过载的加热丝。
他的具体原理没有什么。就是利用双金属加热跳脱的。然后通过传动机构来实现。

网友G:
那个铜弹簧可以看成窜在主回路中的一个电感,当点流过大时,产生的电磁力会驱动拉杆切断回路.
还有这个帖子可以看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replyID=124157&ID=23036&skin=1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还有一点我有点不明白,就是有一个由8个小钢片排列组成的一个类似散热片的东西(其周围3面有红色的小片垫着,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G:
灭弧罩.
顺便提个建议:一次把问题说清楚,会更有利于交流讨论。如果一次提出几个问题,可以简单分一下段,看起来更加明了。

楼主:
如何贴图 啊

网友G:
新帖可直接上传,回帖的话,随便点一个帖子下端的“回复”键,打开后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楼主:
谢谢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传我的图啊,粘不上去啊?

网友H:
自动空气开关就是断路器了吧,一般应有两种脱扣器,热脱扣或者电磁型脱扣。热脱扣一般是用双金属片,通过大电流可以利用热效应来延时脱扣。电磁型一般短路大电流就瞬时脱扣,如果需要延时则需加装延时装置。现在地断路器一般都有智能控制器了,通过测量线路电流、电压等参数来用程序控制开断,一般还有通讯功能。

网友I:
多看点书  有很多的介绍的  至于那个8个小刚片组成的是灭弧罩

网友J:
是用来灭弧的

网友K(2006-08-03):
当线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电流时,短路电流超过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值,电磁脱扣器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将衔铁吸合并撞击杠杆,使搭钩绕转轴座向上转动与锁扣脱开,锁扣在反力弹簧的作用下将三副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当线路发生一般性过载时,过载电流虽不能使电磁脱扣器动作,但能使热元件产生一定热量,促使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推动杠杆使搭钩与锁扣脱开,将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主触点通过操作机构(手动或电动)使之闭合的,其触点系统由于装有灭弧装置因而不仅能接通或切断正常的工作电流,还能在发生故障时迅速切断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好几倍的故障电流,从而能有效地保护电路中的电气设备
开关的脱扣机构是一套连杆装置。当主触点通过操作机构闭合后,就被锁钩锁在合闸的位置。如果电路中发生故障,则有关的脱扣器将产生作用使脱扣机构中的锁钩脱开,于是主触点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迅速分断。按照保护作用的不同,脱扣器可以分为过电流脱扣器及失压脱扣器等类型。
   在正常情况下,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是释放着的;一旦发生严重过载或短路故障时,与主电路串联的线圈就将产生较强的电磁吸力把街铁往下吸引而顶开锁钩,使主触点断开。欠压脱扣器的工作恰恰相反,在电压正常时,电磁吸力吸住衔铁,主触点才得以闭合。一旦电压严重下降或断电时,衔铁就被释放而使主触点断开。当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时,必须重新合闸后才能工作,实现了失压保护

网友L:
那是灭弧室,是用来灭掉断开负荷电流产生的电弧的

网友M:
那是灭弧室,是用来灭掉断开负荷电流产生的电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