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我用vb mscomm 和西门子200plc通信,主要是发送和接收功能。
为了能直观看出程序进行到哪儿了,我分别在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里都加了输出,以便当输出置位时就说明了程序运行到相应的程序段了。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我程序运行正常时,输出该置位的都置位了。可当我把plc从run状态打到stop(手动)时,那些已经置位的输出不复位了,只有断开plc电源,再接通电源才不再是置位。
求教这是怎么回事啊,是plc硬件故障还是软件设置呀,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初次接触西门子plc,教请高人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检查系统块中输出表是否有输出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