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由于电流环是内环,而速度环是外环,在转矩控制方式下,
可以控制电流(即转矩)的大小,但是由于速度环是外环那如何控制速度呢?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在转矩控制时,决定速度的是输出电流的大小,也就是设定扭矩的大小

网友B(2006-02-08):
在不加任何外部装置的情况下,除非你要求的速度公差特别大,否则绝对不可能,欢迎讨论!  www.simocontrol.com

网友C:
没办法?!傻孩子。

有3种方法:

一种是用力矩控制下再加速度限制,可以限制速度!

还有一种是力矩速度控制模式,上位可以通过一个I/O来实时切换控制模式。

最后一种是用带总线控制的伺服电机,直接在TAB表里面填转速和转距就行,不过日系伺服都没有总线控制。

建议还是要好好看看说明书,哈哈

网友B(2006-06-08):
楼上说话要慎重,不妨你来试试看,在恒扭矩的情况下,若输出的扭矩等于你设定的扭矩,而且此时扭矩大于摩擦等其他阻力,电机必然加速,直到飞车报错,你如何通过速度限制控制速度!假如你用了速度限制控制了速度,其实还是用了速度控制,不信那你回头看看你的扭矩实际输出,绝不会等于你设定的扭矩,我问你这还叫扭矩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