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先祝各位同行新年快乐。
故障现象:
MM440 22KW,驱动15KW普通电机,提升类负载(单车上料)。上升是电动、下降是发电。正常工作一年后,突然发现制动电阻发热大增(几个月前天气还很热),于是加了一个5.5KW的轴流风机给制动电阻散热,后发现制动电阻长期得电,开机就有260V直流电压,上升的时候也有260V电压,下降的时候电压达到550V左右,发热量巨大。当时问过几个高淫,说是制动单元的问题,于是报了一台新变频器,几个月后,变频器终于到货,昨天已经换上,但故障现象依旧。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最后的答案稍后公布。

楼主:
提示一点点:
换好新变频器后故障依旧,但拆下来的那个旧变频器不接任何负载,通上后,制动电阻端子却没有那个260V了。

网友A:
思考中:原来运行一年之后才有问题,说明确实是变频器有了问题,但是换了一台新的之后怎么会故障依旧呢?照理说也应该用上一年才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一点点:
换好新变频器后故障依旧,但拆下来的那个旧变频器不接任何负载,通上后,制动电阻端子却没有那个260V了。

    根据你的提示:似乎那意思是负载的问题而不是变频器的问题。那么你原来为什么可以运行一年呢?感觉这 里面是矛盾重重啊。

网友A:
      原来你的电阻发热大增是因为环境温度高导致的,后来你又加了风机来散热,我估计是你的风机的容量选的有点大,散热散的有点过头了。所以即使在上升电动状态的时候,也需要一部分电能来维持电阻的温度。

     说说我的观点:这里主要是因为风机惹的祸,其实你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把风机撤掉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制动电阻的理论计算问题。这个我也不清楚。有谁知道吗?

     斑竹说我说得对么 ?

.

楼主:
楼上分析的不对。
故障原因倒是不复杂,但确实是非常的奇怪,用了一年都没事,后来就出了那个问题。

网友A: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高手们都进来看看啊

网友B:
可否公布参数设置?

楼主:
都是按照你的指导设置的参数。不是参数的问题。
矢量控制(SLVC)模式。

网友C:
对地短路?

网友D:
这种低档问题才是搞死人的。22KW的是外接制动单元吧?换变频后故障依旧说明不是变频器的问题,除了变频器就是外部接线/输出电缆/电动机/制动部件。电机还能正常运行说明电缆和电机是好的。剩下的就是外部接线和制动部件了,制动电阻要得电的前提条件是PR和-之间要导通。上升时是260V下降时是550V说明制动部件的驱动还是正常的,只是PR与-之间出现半导通,而且这种半导通可判断是外部引起的。原来正常使用说明接线肯定是正确的(如果是有人动过后出现这种问题楼主发帖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得出结论是常理下不可能的。结果已出现了常理下不可能那只能是非常理了,非常理就是螺丝等异物进入或是死老鼠之类的了,另想问制动电阻是一个还是几个串并联?因为260刚好近似550的一半有点问题。这种问题不去现场难于判断,瞎猜的

楼主:
楼上的两个都是高淫。就是电阻对地短路了,但不是认为。
那个支撑制动电阻的钢梁不知道怎么就有了一点点的变型,正好碰到了几个电阻外面的的那个金属环,用万用表量是不通的,但用摇表摇不上去。
电阻是每个变频器16根,波纹电阻。厂家是任工介绍的,我们开始以为是电阻坏了,咨询厂家,厂家说不可能是电阻坏了。
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阻不能和地接通,而且电阻不能用手摸,否则会被电到。

网友B:
呵呵,原来如此。一个很好的FAQ。

楼主:
任工讲讲为什么电阻不能接地?只有一个电阻的一个金属环接地了。

网友A:
         原来如此,回过头来看看我原来的说法真是在那瞎猜,没有一点的现实依据。我是长了不少见识。不过有一个问题请教yanli7234,纹波电阻是是不是就是那大概一米来长的那个类是钢管似的那个东西?它(纹波电阻)与普通的电阻有何不同吗?

楼主:
我们的没有那么大,大约3、400mm,绿色,表面有褶,好象是利于散热吧。我觉得什么电阻都行,只要功率够大就OK了,当然阻值要算好。

网友B:
哦?不是吧。变频器电阻都是用专用的,不要用普通的。否则,制动单元会损坏。

关于制动电阻为什么不能接地的问题,以为有人会回答,但是,仍然没有。我觉得将通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和内置的制动单元画出来,然后将电阻的接地端标注,再分析为什么,一定得到答案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流也不会例外的,因为低压供电系统与地是不隔离的。电阻对地短路,电阻是母线电流的必经之路。一定会发热、一定会挨电的。很危险。

关于外接的制动电阻,接入变频器之前,一定要做对地绝缘的测试。

楼主:
谢谢任工。我下次注意。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制动电阻有多大,  我估计是制动电阻的问题,因为制动电阻在长期工作下阻值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想是电阻的功率选的太小 ,一般15KW的负载 用在提升上要用10KW的制动电阻才行,阻值应该是15还是8  我忘了,不过你可以找上海鹰峰电子 公司的去问问!!!
华胄科技---你的选择!!!

楼主:
阻值30欧姆,功率32KW。

网友E:
你这个电阻的阻值有问题,我建议你去问一下上海鹰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张凤山经理,他对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电话:021-57847700 分机我忘了

华胄科技---你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阻值30欧姆,功率32KW。
32KW? 太离谱了。当然你要用320KW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一点都不离谱!制动电阻的功率是要看工作制选择的。直流母线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就是电阻的制动功率,当然,制动周期决定电阻的实际功率大小。对于不是停车制动的系统,很难说电阻的功率选得大了,也可能选小了呢。比如,100%的制动。就会选小了。

楼主:
从实际使用情况看,电阻的功率选的不大,夏天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温度较高,估计超过7、80℃。制动率在50%左右。

网友D:
看来我有点冒险精神了。曾经有一台强制动的11KW变频器,带的是工业脱水机,额定负载1吨。不刹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停下来。靠变频器强烈制动要1分钟才能完全停下来,这种负载惯性够大了吧?不知道你们说的惯性大是大到一个什么样。那时买了一个国产制动单元500元,花200元在深圳买了个2KW 几十欧的波纹电阻。变频器用的是三菱的A540,在试刹车时电箱内大量冒烟,吓得我半条命了,大脑一片空白心想死定了,以前没试过这么劲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把总电源切断。那你们专家们帮我分析是怎么回事?哪里出问题了吗?

楼主:
我们的小车不只是惯性的问题了,在小车下行的时候,小车带动电机发电,要完全依靠制动电阻来把发的电释放掉。

网友F:
我想那电子钱路是不是应该仔细的查一下呀?对一年是很好用的,可是现在没有能用了,你是不是应该查一下电路上有没有发潮的现象呀?我想是时间长了很多的土进入了电路中,对部分电路的电阻有一定改动,我想你应该查一下可能会有一定发展!

楼主:
我们维护的很好,定期除尘的。前面已经分析过原因了。

网友G(2006-02-25):
只不过是制动电阻变小了,你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