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一单相水泵3000w,接32A空开,使用10天后空开就被烧坏了,请问是负荷太大吗?为何过载时空开不跳???

网友A:
不烧才怪.3KW的电机才多大电流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空开?

网友C:
电机电流8A  接32A的空开 为什么会烧掉呢?小弟是新手 忘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广州钜科,太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烧才怪.3KW的电机才多大电流
请问2楼大哥,改选多大为好呀?

网友D:
10A的空开足够了。

网友E:
1.电机电流8A,选用32A的空开肯定起不到保护作用
2.电机烧毁有各种可能的原因,不一定是空开造成的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D:
但空开不足以保证电机不过载,最好有过载保护啦。

楼主:
谢谢各位,我需要补充一下,水泵是单相的,10天后空开烧坏,水泵正常

网友A:
用DZ108--20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各位师傅们,单相3000kw电机啊电流在13。6a,如空开质量教差,运行一段时间烧毁也正常,特别是空开触头先烧粘连,再严重发热烧毁。建议装质量教好的空开,电流选63a的,另外再加三相熔断器和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做过流保护,空开做速断保护。

网友G:
水泵不能光靠空开来保护,空开只能起到限流的作用,我们用的都加热继电器,除非你开了以后在哪呆着吧

网友H:
那有可能是空开与水泵之间的连接有问题。
但很少能让空开烧坏,估计可能是空开质量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水泵不能光靠空开来保护,空开只能起到限流的作用,我们用的都加热继电器,除非你开了以后在哪呆着吧

网友J:
加个热继电器或者电子保护器,在把开关换了10Aok,我这里水泵和电机不装保护器100圆一台罚款

网友J:
没注意单相的,呵呵,烧开关只能是开关问题,比如线没接紧,开关次数多触电烧毁,建议换好点的开关,在加装按钮控制,加保护器,这样开关就不用经常开关了

网友K:
你选用的空开是什么牌子的啊,是不是歪货啊???????????

网友L:
空开的质量问题。
点亮您的每一天

网友M:
应该用磁力起动器,DZ47-60断路器频繁工作寿命很短。作保护用可以,作开关可远远不如接触器

网友N:
建议加热继电器(或电子式过流继电器)做过载保护,两极电机保护断路器做过流速断保护.

网友O:
什么啊,有什么好研究的,其实就是断路器的问题,使它烧毁无外乎是大电流、接触不良发热、自身问题这几方面

网友P:
1:是空开质量差。2:是接触不良使触头发热。

网友Q:
电机坏了空开就的跳吗,在说你的空开的电流保护也太大了吧

网友R:
我想是不是你选的开关是照明用的,就是C型的,动力开关应该选动力型的,就是D型的。另外,就是你可能没有加按钮装置和热保护装置,这样的话在电机启动时能产生大电流,使得触头氧化,接触不良产生大电流,使得开关烧坏。初来砸到,不对之处敬请各位大虾指导.QQ:111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