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现在讲到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有两种概念,一个是指以ABB公司为主的直接转矩控制DTC,一个是在矢量控制中和速度控制对应的转矩控制模式,在这里不谈DTC,而是讨论矢量控制里的这个转矩控制模式,大家知道,如果设为转矩模式,那么电机必须有相应得负载制动,否则当设定转矩大于制动转矩时,速度越来越快会有失速的危险,当然可以用速度高限来限定,我的工程中有个例子,两个传动点是硬连接,一个为主设定速度控制,一个为从设定转矩控制,二者转矩反馈和的比例作为从的转矩设定,当由0速升到200m/min的运行车速时,随着速度的提升,负荷增大,转矩会相应增大,这应该是我们常说的改变从的出力多少,问题是:1会不会由于调整不及时出现跳车现象,2当从要增加出力,即增加转矩时,是不是通过改变速度实现的,由于硬连接,主从的实际线速度肯定相同,那么通过改变变频的力矩—(速度?)来改变出力,这个速度和实际线速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请高手赐教,谢谢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A: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你的两个电机那个是发电,那个是电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转矩模式的电机,转矩和速度的方向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么他就运行在发电模式。现在我理解你的主电机为速度控制为电动模式,那么从电机为转矩控制为发电模式。那末转矩电机只是一个提供转矩的负载,速度实际上是由主电机的速度模式控制的。
你的问题
1。调整不及时,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我的理解是不是加速时间过短,这样的话速度控制的变频器会oc跳闸,由于负载转矩在,就有可能跑飞
2. 第二个问题,只是一个为了在一定负载转矩下,提高速度的问题了,只能说速度模式的电机的电流增加,去跟随速度变化,而实际连接点的转矩还是有转矩模式的电机提供的!
以上只是我的简单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A:
还有lz所说的那种转矩控制,区别于常见的速度控制的区别在于,一般速度控制时候,电流环的iq命令是由速度命令和反馈速度经过一个调节器调节出来的,而你所说的转矩控制它的iq命令是通过转矩计算出来的,简单的将就是T=k*iq,去计算iq命令,这里当然k会包含很多电机的参数的信息,激磁电感,激磁电流等,当然这是对那种转子磁场定向的矢量控制而言的。他只是提供一个恒定的转矩,对速度是没有控制的。

楼主:
谢谢!这个我是准备到现场做实验的,在此前象从原理上分析一下:由于负载应由主从两个电机共同分担,在加速上升时负荷加大,从电机的转矩还没有相应的加大到它应分担的转矩,主电机负担的过多,主电机是否会过载跳车,这种情形好像是主拖着从在走,从是否会因发电状态产生过流跳车;如果两者都是速度控制,速差大于一米就有可能造成一个跳车,但现在我们将从设为转矩控制,他只是出力多少,还有速差的问题吗?主要是我对矢量控制下的转矩模式没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不能清楚地讲出在此过程中主从的状况和变化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B:
我是这么应用主从的:主机采取速度环控制,从机采用转矩,转矩给定的来自主机速度环的输出,即主从的转矩是同样的给定,从而实现负荷平均分配。关于从机的速度,由于是转矩控制模式,因此只需要限制速度限幅,从机的速度同样跟踪主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