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最近接触了一下西门子的变频器,发现它那能耗制动的电阻是外接的 ,我想知道那个外接电阻该怎么来计算呢?有没有做过这方面实际工作的人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原配,或看说明书书上的规格

楼主:
那原配的那个电阻它是怎样计算的呢?感觉有些困难。

         理论上讲,能耗制动只是把电机的动能快速消耗在电阻上,这样来达到制动的目的。这只是最基本的原理。这个电阻上消耗的能量应该包括电机的动能和回馈的电能,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B:
按说明书上配就行了;

网友C:
跟实际的工艺有关。看负载,还要看变频器下带几个电机。

网友C:
一般情况可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