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SUBISHI问题

楼主(2005-12-31):
请教一个问提,FXON-60MR,的PLC是用编程器好用呀,还是用软件编好用,用吗软件,在哪有售的,MITSUBISHIQQ451899462

网友A:
软件更好用。FXGP-WIN-C或GX DEVELOPER都可以,PLC就会提供的

网友B:
当然是软件好用拉,网上down一个就是了

网友C:
用电脑方便一些,不过一些老的电工还是喜欢用手编器,调试的时候用手编器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