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主要是电感如何选择,应该注意什么.我想设计一个当380v有电时,用电感降压检测是否断线,当没有电时,我想把12v直流电回送到380v的线上检测是否断线,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么.

网友A:
听着晕呼?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感觉你说的叫调压器调压更加合理吧。
你是带负载检测还是不带?带的话可参考电机综合保护器的断相保护方式,用的是电流互感器。
当没有电时,你是想检测从负载到电源是否断线吗?还是别的?

网友C:
请把图贴全好吗?用电感给发光二极管降压是可以的。二极管半波整流是主要的部分。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D:
怎么看不明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