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LG变频器使用效果如何?
系列电气产品又怎样呢?

网友A:
LG的低压电气还可以.
LG的变频器太垃圾!

楼主:
怎么个垃圾法,不防讲讲。

网友B:
我用了还可以,比起过产的好多了。

网友C:
我在的韩国独资公司原是LG的全资子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设备全市进口欧州的,只有一些不重要的机器才是韩国生产的,当然里面的电器元件大部分是韩国的,其中我感觉,变频器太脆弱,布线设计也不如欧洲的严谨,比如丹佛斯等.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时间继电器等和国产的差不多,接触器我感觉还不如国产新型号的.PLC直流24伏输入端抗干扰较差,电源模块教脆弱.控制柜整体感觉外表可以,内部小气,不清析.图纸也不是很清楚.大部分不如国产正规厂家的设备.运转两年来,故障频繁,曾有一次因电路设计不合理一台电控柜失火.现在好多东西已换成国产的,大部分时间我还是相信自己国家的东西.我现在的公司是LG的供应商原材料不怎么样,产品能好到哪去?

网友D:
质量差的变频器容易炸模块,反之也正确。LG的低速性能差,环境差一点的均用不过一年。适合作备用

楼主(2006-02-28):
哪些产品在低频率运转时性能较好呢?就是说低速时负载转矩大。
谢谢各位同行的指点!

网友E:
我们单位一次搞了四台LG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有一台坏,无法搞好,厂家给修的.其它一直正常.仅供参考

网友F:
我们用过一台45kw的,大概7个月,坏了,还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