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在一个传动系统中使用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控制,在这几次全线停机重新起动后有一台变频器电流波动极大(80---140A),影响整个传动,但传动上其它变频器均正常,,以前却从未出现过,现在通过调整其比例增益才能正常,例如上次将其调整为0.5,但这次又不稳定,只得又将0.5调整为1正常!

 请教是何原因造成?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我现在想应该是工艺上负荷波动大了!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先看速度是否稳定,若稳定,则是负载问题;若不稳,则先将速度设法稳定后再看电流是否依旧波动.

楼主:
嗯,谢谢4楼的!
这几天工艺调整负荷后没再出现这问题了~
还得观察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