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朋友给了一个旧的三菱FX1N 40MR 的PLC ,但是里面设了密码,我该怎么办?谢谢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一下
本人刚学PLC 菜鸟一只

网友A:
把内部程序清除就行了;

网友B:
论坛里有“三菱FX-20P-E手持编程器操作手册(中文版)下载”看看
要密码的话连按8次空格键即可清除密码同时清除内部程序

网友C:
再刷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和我联系吧。
 mm541100@126.com

网友E:
如果是自动编写的程序可清除再输入,如果是别人的则。。。。。。。。。。。。

网友F:
有很多方法,这里不便说的.

网友G(2006-02-14):
各位大虾你们好啊,有谁知道三菱FX2N, PLC-MR输出的,能否把继电器换成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