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1。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

2.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
|  x0         x2       x1        y1
|--||--------|/|------|/|-------|/|-------(y0)  正转
|         |
|  y0     |
|--||------
|
|  x1         x2       x0        y0
|--||--------|/|------|/|-------|/|-------(y1)  反转
|         |
|  y1     |
|--||------
|

3.闪烁电路

  x0    T1
|--||---|/|-----(To)k20
|
|  T0
|--||-----------(T1)k30
|         |
         |-----(y0)

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x0
|--||-----------------(T0)k90
|
|  y1         x0
|--||--------|/|------(T1)k30
|
|  t0         t1
|--||--------|/|------(y1)
|         |
|  y1     |
|--||------
|

这个怎么看啊?俺刚学习,请帮忙谢谢。QQ389708103,zzwzhaoa@126.com欢迎大家帮忙

网友A:
继电器的图你应该会看哦,
那么1,2应该没问题了,

3,按住X0不放,T0延时2秒后,Y0亮,
                   Y0亮3秒后,T1动作,T0复位,
                   T0复位,Y0灭
                   循环

4,按住X0不放,T0计时9秒后Y1自锁,
                  Y1常开动作后,T1计3秒后,Y1失电

网友B: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C:
第4个图中常闭X0不要,,大家看下有什么动作.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输出.

楼主:
在图中X。T。Y他们有直接的代号或什么吗?
不如一般都是代表什么?
自己在家中学没人怎么教,麻烦各位帮帮

网友A:
找本基础书,多看几遍.

提问最好不要写错别字.

不如一般都是代表什么?

这句话真得看不懂.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那个“不”字去了就行呵呵
哪种书哪有卖的?
我的邮件zzwzhaoaa@163.com

网友D:
关于电工一类的书看下吧,梯形图本身就是电路图。如果无一定的电工基础难以看明白。

网友A:
三菱和西门子的书店很多的,选一本就可以了.

网友E:
群号:3251039
初学者的天地  有空来转转

网友F(2006-02-13):
[原创]
你们好啊  我刚入门 还请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G:
x0常闭不要不就变成了闪烁电路了。

网友H(2006-03-20):
下本编程手册,死啃,也很快的

网友I:
8楼说话好刻薄,我就没有电工基础,文科毕业,照样能看懂。“努力学“不用里他,要有信心。

网友J:
会看继电器电路图,学梯形图事半功倍.

网友K(2006-05-07):
左转90度!跟电路图一样看就好了!我们刚学的!这个我懂

网友L(2006-12-05):
  x0
|--||-----------------(T0)k90
|
|  y1         x0
|--||--------|/|------(T1)k30
|
|  t0         t1
|--||--------|/|------(y1)
|         |
|  y1     |
|--||------

|输入继电器x0常开闭合动作后,常闭x0是否同时打开?忘记了输入继电器的原理结构,很多年没摸了。

网友M(2012-12-06):
你可以去看下网上免费的视频教材,这是最基本的里面有介绍,看了你就看的简单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