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请教一老plc的问题:omron的c**h系列的plc用哪种软件可以编辑传送?谢谢!!

网友A:
C20H系?
C200H能编的都可以:GPC2000(DOS版);LSS;SSS;CPT;CXP.......
注意电缆特殊接法.

楼主:
CPT;CXP好像不行,至少不能与电脑互传程序,也或许是我的方法不对,请再说的详细点,谢谢!!LSS;SSS是dos系统的,还有别的视窗版的吗?

网友B:
CPT及CXP都不支持C20H/C40H/C60H的PLC;

楼主:
这么说在windowsXP下就无法用电脑操作c**h系列的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