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请个位老师发表意见.我现在电机功率215KW线绕电机.配的磁软起动.现在还没有送电.我也问了几位业内人士.有的说把转子三个头短起来空载能起动.有的说绝对不能用.要配备频敏电阻器起动.可我现在几万元配的一台磁软起动柜子怎么办?请个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我用过的加水电阻启动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可以,转子短起来就和普通的鼠笼电机一样了。

网友C:
一般使用电阻箱,经济可靠。

网友D:
3楼朋友说的对,用吧没问题.

网友E: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F:
将转子短应该可以用

网友G:
不是应该可以,本来就可以!

楼主:
实践证明轻负载启动可以.重负载起动就不行了.现在换频繁起动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