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25KVAR的电容与CJ19-43A切换电容器接触器配合是否可行?

有必要换用CJ19-63A切换电容器接触器吗?

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必要,你如用0,4KV电容器则25KVAR,电流36A,但是CJ19-43,额定电流是29A,可控电容器为20KVAR,为吗不选大一点,安全呀,我的补偿柜就爆过一次BZMJ-0,45,后来选用NWC1-0,525V,才觉的安全一点.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我们也在考虑是否换用CJ19-63A电容切换器,谢谢

网友B(2006-04-06):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C(2006-10-24):
我公司的电容柜是用CJX2配的,能否将CJX2改造成与CJ19有同样作用的接触器
希望各位能给一点建议!谢谢!

网友D:
当然可以,在投切电容器来说CJ19要比CJX2好的多.

网友C:
我想把CJX2改装成CJ19同样作用的接触器,因为要重新全换成CJ19的接触器需要很大的开支,可是好象没有卖那个限流部分的器件,不知该怎么做?

网友E:
CJ19-43额定电流不是43A么?怎么是2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