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1):
usb转com口时默认了 com5 但是FXGP最大只能选com4

网友A:
到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端口(COM和LPT)-通讯端口(COM)-属性-端口设置-高级

网友B:
把COM5更改成COM1或COM2,但要注意更改的这个COM口是空闲的,不能有MODEM等其它硬件占用,否则会引起硬件冲突还使2个硬件都不能使用;

网友C:
在WIN98系统下怎么改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