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载的问题!

楼主(2006-01-01):
我用的是c-package01的编程软件 6.0的英文版本。连接的是gp2501sc的触摸屏,但是在上载的时候没有反应。我用相同的软件跟通讯线对gp570上可以上载。不知何处设置有问题。选的是com1,115200

网友A:
没有反應?
是什麽提示都沒有嗎?

网友B:
基本上没什么解释
版本升级这种问题倒是有可能

楼主:
提示gp没有反应!

楼主:
而且我可以上传,下载2500s,就是不能下载2501s,设置是默认的!真不知道哪出问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吗?有更好版本的大哥,不妨给我个下载地址!不甚感谢!

网友A:
先用7.0的版本试一下再说。

网友B:
最好用7.0试试看
最好你能先进OFFLINE看看软件的版本
这样说话会好一点

楼主:
去哪里找gp7.0的编程软件啊?在offline看软件的版本是指gp的版本?这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你可以就近跟天任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