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6-01-01):
我现在想用td200 读s7-200高速计数器中的脉冲数该怎么编程,td200怎么设置。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利用定时中断程序,读取高速计数器的数据,存入V寄存器,然后让TD200直接读取V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B:
我今天也同样遇见这个问题了啊
有个老大帮助我
但是我还没有能太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我现在用POP - HMI 的人机界面与s7-200通讯将连线连好后能正常通讯
但是pop - hmi 的 RUN 等没反应 正常是应该闪烁不知是怎么回事
还请赐教

网友C(2006-06-21):
TD200西门子,的密码怎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