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图是什么原理??[求助]

楼主(2006-01-01):
这种用电感降压安全么?用两个稳压管是何道理?电感如何选择呢 ??
大家来谈谈!!停电后12v供电.光偶继续维持亮,除非其中一相断了

网友A:
w kan b dong

网友B:
把电感当成阻抗和电阻一起分压,电感的感抗是wL

网友C:
这是你上一帖的图吧?
感抗=2乘以圆周率乘以频率乘以电感,不会打数学表达式,只好这样了。
如果能看全图可能会更好,两个稳压管串联使用我也没见过,猜测一下是不是不是保险一些呢?还有,可能会提高稳压值吧.

楼主:
不象是分压作用,用感抗的公式去计算,得需要很大的电感量,因为频率太低,感抗上不去,这样是不实际的.要求的元件参数不好选择.

网友C:
我也这样认为的,只是还拿不准.不知道光耦以左电路,你看到实物又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这样来理解,以C相单独来分析:D4半波整流,R4、W3降压,光耦导通工作,L3在这里起储能的作用,当停电时,L3迅速放电使光耦维持导通,缩短12V直流电源介入的时间。而如果用电容来代替电感的话,电路可能要复杂些.
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D:
电感起到停电时产生电流维持导通的作用,稳压管起保护作用,限制R1左端的电位

网友E:
我觉着:电感对直流相当于短路,对交流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变大。当停电时,直流12v直接通过电感,在电感上的压降几乎为0。 在未停电时,电感还起滤波作用,除去交流成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觉着:电感对直流相当于短路,对交流阻抗随频率增大而变大。当停电时,直流12v直接通过电感,在电感上的压降几乎为0。 在未停电时,电感还起滤波作用,除去交流成分
在这个电路中,由于是半波整流,滤波的意义没有,而当电路工作在负半周和停电时,光耦有可能失电断开致使产生报警,这个时候需要有储能装置为其续流,电感在失电后产生自感电动势就起到了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