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1):
我用过丹佛斯变频器,我觉得它体积小,功能强,是一款不错的变频器。我用VLT2800和VLT5000做的毛纺染正设备的卷绕系统效果也不错,就用变频器自身的闭环速度控制和过程控制,不需要PLC复杂的计算。我认为设计项目要用最省的钱达到同样的效果那才叫成功。说心理话,我很想和同行们进行交流,我也很希望厂商和经销商为我们创建一个论坛(为用户在线解答实际使用中碰到的问题),我更希望用过此类变频器的同行们我们能走到一起来!

我的QQ:70453297     Email:wuxixyp@163.com

网友A:
我用过5000的,还有它的能量回馈单元,觉得挺好,对你的毛纺染正设备的卷绕系统很感兴趣,交流下。QQ:45602413

网友B:
我用过2800系列。对你所说的过程控制的用法感兴趣,能讲讲吗?

网友C:
用过VLT2800的,过程控制用位传感器实现正反转

网友D:
我也用过2800和2900两种,不过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你说的过程控制,其实在大多数的变频器中用端子控制中的LOGIC输入正反转,同样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不过呢,说句实话,DANFOSS的变频器的待机界面中要是能有直接调频的功能就好了,在003中调实在是不方便,各位同仁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联系,我的QQ51526373,不过不经常在线啊,呵呵,但是看到消息必定回复

网友E:
2800用的比较多;
总结一点就是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丹佛斯VLT2800很好用,二十几台机三年没坏过.我个人对这个品牌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F:
请教
请问有没有danfossVLT 6000 HVAC变频器的设计指南啊?

楼主:
很高兴在这么短的时间认识这么多的朋友,因最近工作较忙,没时间给大家回复,请见凉,等我稍空后我会给大家回复的!

网友G:
丹佛斯变频器垃圾!尤其是2800的.

楼主:
回复wanweiwei,我这里没有VLT6000 HVAC变频器的设计指南资料。
回复dreamerwen,HUYIE,欢迎交流。
网友tanshuozhe:你说丹佛斯变频器垃圾!尤其是2800的,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H(2006-03-28):
VLT2800系列相对于5000系列性能确实一般,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追求高性能可以选择5000系列,再说既然选择28系列,其要求本身也不高

网友I:
我用的VLT 6000坏4台200KW的

网友J:
我们是丹佛斯变频器中国最大的用户,最有发言权.
其实是不错的,不管是丹麦生产的,还是天津生产的,
我们在印度的设备,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但是还能用,我指的是5000的.

网友J:
我们是丹佛斯变频器中国最大的用户,最有发言权.
其实是不错的,不管是丹麦生产的,还是天津生产的,
我们在印度的设备,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但是还能用,我指的是5000的.
2800就不怎么行了,我们的设备都要求防水的,但是他的IP等级就是差点,每年都烧不少.

网友K:
danfoss的价格是我不愿接受的,曾有客户指定使用,结果用了其它牌子变频器多1/3的银子

网友H(2006-05-29):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L:
没用过,不过拆开看过,简直是艺术,公认PID做的最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没用过,不过拆开看过,简直是艺术,公认PID做的最好的
乱讲!PID还没有比SIEMENS和SIEI的做的好。

网友M(2007-04-24):
我是做丹佛斯产品的有空联系QQ:460545339
chu_ping_feng@hotmail.com

网友N:
我用过2800和5100

网友O:
2800有个通病,出现39这个故障码

网友P:
我烧了好几台了

网友Q(2007-12-15):
各位大哥,我这有VLT3000变频器,进口的,看不懂啊,请教各位给分中文说明书啊,谢谢
设备是史托克屠宰线

网友R:
我们的坏过三台5000

网友S(2008-04-11):
丹佛斯VLT2800系列和2900系列有什么区别?
   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

网友T:
对!2800有个通病,常出现39这个故障码。我这里几台都是,坏了几台了!

网友U:
我们的DANFOSS  5000变频器总出现14号报警,不带负载送电不报,只要接上负载,一送电就报14号警,请问:是变频器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大家!我是新接触的,还不太明白.

网友V:
没用过 也没听过

网友W:
14号警告是接地故障,处理接地.电机线是带屏蔽网的吗?如果接地处理不好,就不要接屏蔽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