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1):
我先把整个过程和大家说一下啊,主滑快带动压边圈向下运动,旁边的位移传感器起着限位的作用,8条液压缸的的下口的油腔接有比例溢流阀(将下腔的油压调整到一个恒定的压力值),8条液压缸的实际位置如俯视图所示,在运动的过程中主滑块和压边圈是一直运动的,但速度不均匀,我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8条液压缸上的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是不是下腔的压力值,还有就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压力传感器测量的是什么值?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A(2006-06-13):
没错!液压缸上的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是下腔的压力值,从而控制各比例溢流阀等于所设定的恒定压力值,这样才能达到主滑块水平及压力均衡的目的。当任一个位移传感器测量感应到压力值过大时,溢流阀就会自动放油,直到达到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