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1-02):
我用SGDM—15ADA控制控制SGMGH—13ACA61,每分钟启停70次。正常使用三小时后报警预先报警,一小时后A72停机。经查一切正常,唯温升严重,请问各位,除了加制动电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降低电机的起停频率;
如工艺要求不能降低频率,则可将加速时间设得更短,减速时间设长一点;
如控制器没有分开设加减速的功能,那就换一套大一点电机,如SGMGH-20ACA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