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2):
他励直流电动机正常运行在空载(或轻载)时突然使励磁电流断线,会出现什么后果?运行在额定负载时又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空载(或轻载)时飞车,额定负载时烧电枢.

网友B:
如果是复励电机呢?

网友C:
一般直接会跳故障,只要有控制器.哪可能会飞车?!更不可能会烧电机.看来你们是被厂家骗惯了.复励机也是一样的.
这个贴子应该转到任斑竹那边才对.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r22你屏蔽P91 3个F的话你看烧不烧电机.

网友A:
别外,很多国产直流驱器都没有保护的

网友A:
tanshuozhe兄看来你对直流驱动器有很深的认识,你有时间能否和小弟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直接会跳故障,只要有控制器.哪可能会飞车?!更不可能会烧电机.看来你们是被厂家骗惯了.复励机也是一样的.
这个贴子应该转到任斑竹那边才对.
国产的有些板子.掉了励磁.飞车是一定的了..................掉磁.重载的.定子上串的那个.电枢线圈易打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r22你屏蔽P91 3个F的话你看烧不烧电机.
老大,你这样用还不如直接接3相电压进去.
别外请不要谈没有任何保护的国产垃圾控制器.我以前就是做控制器的,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