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2):
各位好! 现有一容器 装有腐蚀性液体,要求液位小于30mm时给plc输出一个信号(数字、模拟均可)液位高于50mm时输出一个信号,除了用液位传感器,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A:
装2液位开关,要防腐蚀的。或着用差压变送器和隔离罐,测液位差压信号给PLC。

网友B(2006-02-03):
浮球液位计也就是液位开关的意思,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是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抗腐蚀性最好了

网友D:
磁翻版的很好啊

网友E:
请教二楼的大虾,差压变送器出来的信号可以直接输入给PLC吗?加隔离灌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F:
我觉得还是用超声波的比较好!!就是比较贵点哈!!!!!不用担心腐蚀的问题了!!!

网友G:
超声波的比较好!!
有兴趣可以去我公司的网站了解下:www.system-instruments.com
或者加我QQ聊聊:47173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