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2):
各位仁兄:
   小弟在此有一疑问,就是我们在DCS中的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说来惭愧,真的不明白。就是卡件输出的节点去带继电器上的接点还是线圈,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只是想知道这方面的工作知识,以便于以后工作!还有就是固态继电器能取代电磁的吗?
   如果有图解就更好了!
   在此谢谢!
   在下QQ 7829185。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呀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如果有哪位高手给解释解释就好了
高手给解释解释就好了

网友C:
DCS的输出应该带继电器的线圈,然后触点连接现场仪表的供电电源或其他,来实现对现场仪表的控制,比如:DCS输出24V电压控制一个24V/220VAC的继电器,去控制现场一个220VAC电磁阀,当DCS输出闭合信号后,线圈得电,连接220VAC的继电器触点闭合,输出220VAC到现场电磁阀。一般来说,DCS的输出触点相当与一个开关,24V电源也是有外供电的,只是当DCS输出闭合信号后,这个开关闭合,使24V电源通路,从而使继电器得电!

网友D:
DCS的输出接点为DO是干接点;输入接点为DI是连接继电器线圈,并长期带电(一般为24VAC)

楼主:
非常感谢4楼和5楼大哥的详细讲解,这个问题我已经基本明白了。

网友E(2006-02-27):
DCS的输出接点为DO是干接点;输入接点为DI是连接继电器线圈,并长期带电(一般为24VAC) 注意DI点有误应连接继电器的输出接点,做为数字量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