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2):
gppw7.0和GX-DEVELOPER7.0是不是一个软件呀,同样的gppw8.0和GX-DEVELOPER8.0也是同一个呢,迷糊着,这个可以编FX2N的PLC吧

网友A:
fx2n可以不用这么高级的东西

楼主:
那就是用那个FXGPWIN330这个FX的专用编程也可以吧,好像才3M左右,有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A:
好像没有,不过FX系列的东西不太复杂,实际调试一下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