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求教如何用PLC实现数字显示,例如交通灯的时间显示

网友A:
最笨的办法就是将PLC的DO组合成段码显示输出。

网友B:
这样的缺点是占用的输出点过多,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如外部设备直接读取plc的数据区,然后提供给七段码输出,希望高手继续指点

网友C:
如果知道PLC的通讯协议用单片机读取就可以,
也可以直接用PLC的串行通讯发送待显示数据,由单片机接收显示

网友D(2006-03-01):
八段LED显示,用扫描或中断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