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请教:如何使用OMRON的仿真软件 谢谢

网友A:
能给我个OMRON的仿真软件吗,也好研究一下
dongk3@163.com

网友B:
要在CX-P中选择CJ系列的PLC,CPM1/CQM1/C200H老机型不支持,呵呵

网友C:
仿真软件只支持CJ 、CS的PLC一些老机型不支持,
在CP的软件中的菜单中点击在线仿真然后双击梯形图的指令,把其设定为1即通,为0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