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急停程序和中断程序怎么编写?
急停是用堆栈吗?堆栈怎么编啊?我不是太明白
还有中断程序,我现在始终弄不明白是怎么会事,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中断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子程序。在调用中断程序的条件被使能时,CPU会将正在运行的程序中断(数据压入堆栈),无条件地调用中断程序运行。中断程序结束后,CPU从原先的断点恢复运行原来的程序。
作急停程序,可以利用PLC的外部触发调用相应的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执行停车指令,实现急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