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漏电保护配置

楼主(2006-01-03):
大家好,我问下我单位路灯按二级漏电保护配置,一级是三个单项30mA漏电空开二级是一个四项50mA漏电空开怎么和一级2个空开2级空开不跳,而和第三个一和二级空开就跳为什么毛病在哪呀?有知道的吗?谢谢了,急着等消息呀?

网友A:
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B:
配合的不好吧,虽然你好象喝酒喝多了说不清楚,
可能是分开关电路有漏电吧,跳闸的分开关不投,看主开关还跳不跳?

网友C:
有图吗,请上传,我怀疑是第三个路漏电

网友D:
很简单,零线没有穿过一级保护线圈.所以单相用电.视为漏电.

楼主:
我们单位的路灯的配电盘是分两级控制,在进线是一个三项带漏电的100A空开,漏电保护是50mA的,在出线是三个单项带漏电的空开漏电保护是30mA的空开,控制三路路灯。现在是这样,我任意合三路路灯的其中两路,三项带漏电空开不会跳闸,但在合剩下的一路,三项空开就会跳闸,什么原因呀?望高手给予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E: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的意思好像就是你这样的,可能是零线的问题,我可以查一下下次上网给你一个回复。

网友F:
那个第三个开关会不会跳

网友G:
三相都漏电,只不过任意两相的和<50vmA,每相漏电电流<30mA而已。
建议拆除三相漏保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了我回去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