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小弟打算开一间面包房,需要采购设备,但听说有关的机器一般是使用三相四线电源的,
而我是在居民小区里借的门面,使用一般的居民用电,不知道能否直接使用,如不能又
应该如何转换,望大虾们能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用变频器,但是要知道千瓦数。

网友B:
因为你用电性质不同,居民用电是生活照明,一般为单相供电,而你用机械生产蛋糕,属于工副业用电性质,需要三相电。
你找供电部门,办理申请用电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问题你自已是不能搞定的,你只需要到供电部门申请,要不是的话你永远不能用上三相电。当然买一支三相四线表是肯定的了还要看附近有没有三相电源要不是的话,惨啊!!!!因为我就是供电所基层的。

网友D:
加电容改变一相的相位角,近似
模拟三相电
方法如下

网友D: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B:
6楼的接法可以实现让电机转起来。问题是
1、功率达不到额定。
2、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安全,还是有事情找电工
3、用电性质发生了改变,不事先申报电力部门肯定不干。

所以楼主必须去电力部门客户中心办理。

网友E:
楼上的两位大哥说的都很好。既在理论也在实际上作出了说明解释。都是难得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