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今天我在小区查一路有短路的灯头线时(并了7个灯头),有个师傅对我说有个很快的方法可以两下就确定哪盏灯短路,还不能用万用表。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最后他提了个头,就是怎样用一盏150瓦的灯泡来查民用线路,这个办法对插座电路也通用。
  现在,我就考考大家!

网友A:
如果你不会就直接提出来,我告诉你
考什么考?

楼主:
用窜路火线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窜路火线法!
愿闻其详

楼主:
那我就说了,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
   断开零线法-----在空开两端并连一盏150瓦的电灯,在空开和上的一刹那,空开跳掉,但电灯亮起来,那就说明相线有短路,不亮就将7盏灯分成两段,分别用这个方法试,直到找到短路点为止。
  不断零线法-----在相线中直接串一盏150瓦的电灯,但要找好位置。一定会亮,但要看亮度。若颜色带点红(灯丝)说明是好的,但若是正常亮的话,说明就是有接地。但其中有部分细节要注意,就是安全要做好,还有的就是,这个方法必须在灯开关依次和上的步骤上试。
  以上就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