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本公司有一台永进56A加工中心,用的是FANUC 0--M系统。最近搬迁后发生攻丝时主轴异响(在搬迁前不知道)。用的是M29刚性攻丝。做其它工作正常。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看看 机床水平是不是有问题,  在其它刀具加工时有没有那种响声,可以试试铣刀有没有,进给倍率等, 如果检查出了是什么问题 ,给我回个
                miaofei@mychery.com

网友B:
就攻丝有问题?钻孔没问题?。。。我想如果钻孔也有问题那就是动力头有问题,如果就攻丝有问题那看看动力头反转时有没有响声。

网友C:
这个很难说啊  欢迎来中国数控人联盟网www.zgrcnc.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加工其它刀具没有问题,只是执行到刚性攻丝程序的时候主轴才有异响。估计是那个参数有问题,需要设置。请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