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各位老大,我最近安装drive monitor5.2,结果发现无法创建新的参数组,发现在drive property里面没有各种类型变频器的选项,请问各位,安装drive monitor时是否还有什么技巧,谢谢,请赐教

网友A:
[精]
传动参数组的创建不在Drive monitor 下完成.Drive monitor 是传动参数的赋值和startup工具.
一般情况,当你用Drive monitor 完成了参数表赋值,你必须要将这些参数存储在某个传动对象象下面,也既是你得先创建传动参数组.
     传动参数的创建一般有两种方法:
1.独立以SIMATIC 管理器外配置传动,需要安装Drive ES basic,这时候需要额外安装一个名为Drive manager的软件.
2.在SIMATIC管理器下配置传动,则有Drive ES basic即可,如有更多的功能要求,还有Drive ES
SIMATIC和Drive ES GRAPHIC可选.
当你在这两个平台下配置传动时,可以同时生成你要的传动参数组,只不过此时是空文件.然后用Drive monitor 编辑器为其生成传动参数
参数组参数的编辑和保存方法也有两种情况;
1.点击已建立的参数组文件名可直接打开Drive monitor, 编辑后的参数默认存储在对应的文件名(参数组).
2.先打开Drive monitor 界面编辑参数,存储时指定存储位置(已配置的传动参数组)
     此外,各类变频器的类型是为硬件配置准备的,因此只能在SIMATIC 管理器硬件配置窗口Drive ES 目录下的DP catalogue中能看到,它随设备的相应软件安装的多少而定.

楼主:
那请问,打开drive monitor ,单击file\new,会出现based on factory setting和empty parameter set,这两个选项什么时候用?

网友A:
这涉及到你对变频器参数的理解,在矢量大全里面有较详细的描述.
based on factory setting 的意思是基于工厂设定参数,如果你选择这个,建立的参数组里带有变频器出厂时的设置(缺省设置),用户赋值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empty parameter set 就是给出一个完整的空参数组,所有参数都由用户赋予.
其实DriveMonitor界面中还有更多的参数组的选择形式,这主要是方便用户赋值或观测,通常它们
都是彼此有些关连的,也可以按你的需要组合,避免你在整个表中到处查找,

楼主:
谢谢学干老师的指教,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B(2007-11-12):
我想问下2E133AZ1ROTRULLIM304_M1.DNL的文件 drivemonitor能打开吗?
我装的老是出先一个Database corrupt?

请教下各位 望帮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