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谁能告诉我怎样检测ups电池好坏?
我的ups电池是20节×12V串连的,万用表测量为270V,但是断开市电时电池不能供电,在坏之前可供电6小时左右,我怀疑有几节电池损坏,但一一量过均为13V,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检测吗?

网友A:
要断开分组量,或用12伏60W灯泡接上看亮不亮.

网友B:
你这样侧的目的是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电流吧

网友A:
对不起,刚才没看清问题,象你这样情况,应该先检查切换电路我怀疑是切换接触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换了个ups,电池灯不闪了。但没有负载时,断开市电电池能供电几分钟,合上负载时ups马上断电,因此我怀疑电池问题。

网友C:
估计是ups控制板坏了。电压检测与转换部分重点看看.

楼主:
hty.czh你好:
    我初上论坛不久,请告诉我什么叫“灌水”?什么叫“灌辣椒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