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3):
请教各位:PRO-FACE与PLC是怎么样连接的?触摸屏变成的 时候要注意什么?PLC编程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呢?最好有触摸屏和PLC连接的实例.....

楼主:
最好有一个与西门子PLC连接的实例..谢谢

网友A:
与每种PLC连接时都有专用的连接电缆;
只要电缆正确就可以连接;

网友B:
www.tianren88.com技术中心有你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