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咨询一下关于Profibus的故障,由于这并不是个单纯的PLC案例,我也不确定是该放到到PLC论坛还是NC论坛,但考虑还是偏重PLC多些,而且这里高手多,就放到这儿了,希望不吝赐教。

一台数控转塔冲床带剪床与自动上下料系统,控制系统采用两套840D,一套MMC(控制面板利用Channel1/2 来切换两套系统),结构上采用了分布式IO,(ET200B DI/DO与NCU上的Profibus接口相连接)与CP342DP,某天系统报警某些ET200B节点上的反馈信号不正常(比如应该为1,但查地址的状态确为0),到具体节点上看,状态指示灯的状态与实际用万用表量出来的信号又是对的(灯是亮的,应该是1),也就是说正常的信号没有反馈回来。检查下来信号不对的节点都是连接在其中一个NCU的Profibus接口上,再观察发现这条线上的所有五个ET200B的BF(Bus failure)灯都亮,请来设备售后服务商,未发现有明显设备硬件损坏,先用Step7将NCU上的PLC程序备份下来,过程中发现有提示SDB什么的不正常,具体的话没有记下来。反正看样子下来的东西应该是不完全的。然后将NCU的NC和PLC参数清空,用MMC103的将以前备份的参数包(NC和PLC各一,ARC格式)重新传入,故障现象没有变化。检查下来初步怀疑NCU的Profibus通讯口可能有问题,建议我们直接找Siemens来检测一下,于是联系上海西门子,好家伙先交三千押金才来人,换了块NCU,搞了两天,最后给我看BF灯灭了,但其中一个L3+/L4+的灯没亮,同时亮了DIA灯,机床也不能动,要我们先买硬件再来搞,结论说:
一:NCU坏了,要换新的。
二:PCMCIA卡里的软件也要换新的(老系统不生产了,这一点我到也同意)
三:一个ET200B 32 DO坏了,要换新的
此时我发现有个CP342-5DP的SF红灯亮,问什么意思?说要机床厂家的硬件组态信息,灌入后灯就会灭了。
由于我没有全程陪同,也就当场签字画押,收费4800。他们就把新NCU带走了,用老NCU开机,坏ET200B 32 DO的DIA灯没亮,L3+/L4+的灯没亮,CP342-5DP的SF红灯亮(维修前此灯肯定是不亮的,是正常的绿灯)。
等故障件报价过来一看,近10万!(而且还是老NCU回收价),把结论告诉设备售后服务商,要他们保证换件后解决问题,他们又没有把握了。

自己对西门子的结论实在是怀疑,我还以为他们会对具体硬件做物理检查,结果没有,我也不知道10来个小时在干吗?反过来说就算换了个NCU,系统正常了,也不能表明原来的一定是硬件有问题,有失误的话,还是我们用户倒霉。于是自己再检查,发现:
ET200B 32 DO的L3+/L4+的灯没亮是机床外部的一个开关没在状态,切换一下就有绿灯了,再查ET200B说明书,说DIA也是说电源没准备好,那这样的话,很可能这个根本就没有毛病。同样我也很怀疑NCU究竟有没有物理损坏。

现在老板是催我搞定机床,西门子催我确认维修费,我有对这系统不清楚,只能到这里求救就来了。

问题1:ARC备份下来的PLC参数与Step7下来的有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前者没有组态信息?我只有前一种
2.他们到底动了什么,造成CP342-5DP的SF红灯亮。
3.SDB到底是什么?system data block?也就是组态后编译出来的信息,如果是,NCU也应该没问题,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丢了而已。
4.最重要的,我现在该如何来判断问题在哪里?
                 累

楼主:
有高手吗?指点一下啊
                 累

网友A:
总线故障一般是从站不通,大部分是线路上的问题。尤其是总线连接器的终端电阻开关接触不好或无意碰了造成该点以后的从站不通。像你这样的问题,最好找生产厂。程序不应该有问题。SF灯亮说明总线上的从站与硬件组态不一样。可以通过电脑联上看故障信息。
找西门子的只有被宰啊!

楼主:
总线连接器的终端电阻开关早检查了没有问题的。

今天的实验
软件:step7 V5.3
硬件:Cp5512
协议:profibus
在Ncu的profibus端口,用PLc>profibus>diagnosis>
看到的图形里面,有所有的五个外部IO单元,其中一个的图标左上角有个问号,点击每个模块,查看module information,状态都说
DP slave not ready for data exchange
parameters must be assigned to DP slave again

我把有问号的IM351(ET200M)模块,specify moudle改成正确的型号(包括里面的三个IO单元),但好象没用。我也不知道修改值如何才能够active.

由于这个口子也能通讯,所以我怀疑硬件损坏的概率低

西门子我也不想找,但是一般机床厂家碰到NC故障,基本不会插手,让用户自己找系统提供商,由于技术上处于绝对弱势,很吃亏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