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请问4平方电源线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你用在那里?使用的条件怎么样?几线穿管?埋地?

网友B:
你可以到电工之家去看一下那里面有一些关于电线额定电流的介绍。

网友C:
过20A电流应该可以,不过你算算下面一笔帐,看看到底过多少电流合适
铜在20°时的电阻率为0.17mm2/m 比如100米铜线,电阻R=0.017欧姆*mm2/m ×100米÷4mm2=0.425欧姆
一年8764小时通电3000小时,电流20A计算
耗电功率=20A×20A×0.425欧姆÷1000=0.17kw
3000小时耗电=0.17*3000*0.7元/度=357元
怎么样?还不如用6或10mm2的铜线经济

网友D:
经验值:铝线20A,铜线30A
▄︻┻┳═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在那里?使用的条件怎么样?几线穿管?埋地?

请问地址?

网友F:
如果铝线,空气中,不穿管,温度适中,安全电流是20A.
如果铜线同样条件下安全电流是30A
如果穿管的话在安全电流的基础上乘0.8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乘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