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我在安插座时发现每个插座的三条线颜色都不太一样,我又没有什么检测仪器,请问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可以知道哪条是零线那条是地线!谢谢赐教!

网友A:
替你顶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是啊是啊..
小弟也想知道....
哪位大侠知道, 请告之哦...
谢谢写写~

网友C:
如果规范的话,黄绿线是地线(前提是如果有黄绿线的话)

网友D:
相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保护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有几个插座的三条线颜色分别为红绿黄!这应该怎么分那?我只有电笔!能测出来吗?

网友E:
红、绿、黄三色我是用红接火,绿接零,黄接地。但别人怎么接我就不知道了,我平时查线的时候,将电源接入漏电保护器,用一小电器一端接火线,另一端分别接其它两根线,接零不跳闸,接地的跳闸。

网友F:
同意楼上的。也可一用氖泡来试,零线要比地线亮

楼主:
用那些可以自动跳闸的插排是不是可以测出来,上面有电压显示

网友G:
一般黄绿线为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