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大家好,问下,我朋友单位计算机房用单项带漏电20A,漏电保护30mA的空开,带30台250W的计算机,为什么一启动计算机,空开就跳闸呀?有谁精通计算机房电源配置的高手给我说下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不是空开小了啊!你启动时是不是全部一起启动啊!还有你没有说清楚全部的情况?

网友B:
把漏电保护拆除看看情况吧
应该是漏电保护动作了

网友C:
空开太小了,至少得选择40A的,50A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开太小了,至少得选择40A的,50A比较合适
我想也是!

网友E:
在电气设备启动的瞬间 它有一个启动浪涌电流 比设备工作电流要大好几倍 由此推断你所选空开容量过小

楼主:
是呀?我回去换了32A的,但漏电还是跳呀?,我检查了线路,导线没有见有破损的地方呀?
希望大家给与宝贵的意见呀?

网友F:
hi
引用 楼主:
是呀?我回去换了32A的,但漏电还是跳呀?,我检查了线路,导线没有见有破损的地方呀?
希望大家给与宝贵的意见呀?
肯定是有漏电的地方,逐个试试把插座拔了,看看

网友G:
对以计算机为主负载的供电系统,建议不采用电子式的漏电保护器。因为,开关电源的高次歇波会产生很强的干挠信号,引起电子式漏电保护器误动作。特别是质量差的电源歇波更强。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计算机的漏电是很严重的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计算机的漏电是很严重的,我也试过.

网友J:
俺家的计算机就那个!

网友K:
换个普通空开吧,最好15台一个空开,总空开应该最少应该40A

网友A:
你还需要考虑谐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