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各位师傅FUN(49)如何使用?

网友A:
OMRON论坛里找一下;

网友B:
这是密码功能指令.对于未加密的程序可以用来设置密码.对于已加密的程序需要知道密码才能打开.

网友C:
讨论过N多了,查吧

网友D(2006-02-11):
一个固定的程序嵌入保护格式c-p编程手册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