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要求:调速系统输出的电压为220V DC,电流:200A
我怎样选择可控硅的规格?短路保护,空气开关的型号和规格?

网友A:
用200A的快熔保险.空气开关要求200A就可以

网友B:
查KP系列的可控硅表,其余同楼上的
愿意和你分享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