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我没接触过变频器,请总各位大虾:变频器使用的电机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还是专门的变频电机,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我没接触过变频器,请问各位大虾:变频器使用的电机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还是专门的变频电机,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都可以用的,只是用在普通的电机时频率不能太高,一般
在工频50HZ工作,最高在60HZ或70HZ可以工作,但时间不能太长.
而变频电机可以工作在几百HZ.我接过的工作在2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