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前几天总烧,我把那根保险换成铝丝,今天居然铝丝也烧断,但火线上那根保险却没事,零线的电线接头处都烧的氧化了,为什么温度都集中在零线上?

网友A:
铝的载流量跟熔点远不及铜线,同样情况下当然要烧铝线了。
查一下用电器有没有短路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用电器是没有短路的。有空调和电油汀,但没有同时开过。
负荷大时很容易烧保险,但总是烧零线那根,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温度,电闸下边零线的进户线(很粗的)外皮都烧没了!是不是由于氧化了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的呢?

另外,火线上那根是保险丝,不是铜丝

网友B:
你零线用保险干吗?????//

网友C:
烧的原因估计是接触不良,我上层KGL问的对,你零线接保险干什么?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的原因估计是接触不良,我上层KGL问的对,你零线接保险干什么?呵呵

网友E:
楼上的各位,通常零线是不用接保险的,但刀开关上是有的,目的是防零、火线对调。至于烧零线的,可能是接线端接触不良发热,会专烧同一地方。我也试过,后将烧黑的零铜线剪去一节,并刮净端子和导线的氧化层,重新接上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闸刀上都是两根线都接保险的。

网友F:
楼上的各位,通常零线是不用接保险的,但刀开关上是有的,目的是防零、火线对调。至于烧零线的,可能是接线端接触不良发热,会专烧同一地方。我也试过,后将烧黑的零铜线剪去一节,并刮净端子和导线的氧化层,重新接上即可。非常正确。

网友G:
有可能是你的零线保险前的设备有漏电的地方和零线短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H:
把保险换DZ47空开好了,我行车上经常烧保险(没办法,垃圾行车),换DZ47叫操作工自己送了

网友H:
你家负荷多少?你用了多大保险?线多少平方?

网友I:
怪现象,第一听说,是不是把火线当零线了!!!!!

楼主:
木有把火线当零线,要是短路室内还有漏电保护开关会先跳,(以前刚装修好时候就是,有些接线洞给封起来了,可能比较潮,保护开关好几天都推不上去。)应该也不是短路或漏电,现在把零线直接接上了,用几天试试。大电器就有空调和电油汀,但没有同时开过。

网友J:
零线绝对不容许接保险,必须要时,如楼上所说,防止零火对调时,必须使用双断路开关

网友K:
接触不好是对的你应该重换一把闸老闸螺丝已经不行了

网友L:
换微型断路器,价格也不贵,省得麻烦,

网友M:
接触不好是关键,对的你应该重换一把闸老闸螺丝已经不行了

网友N:
引用
有可能是你的零线保险前的设备有漏电的地方和零线短路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                              这个大哥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O:
再好生检查一下,火线上成保险丝,零线一般都不用保险线的,书上有明确规定,你试一下把烧坏的地方刮一下,确保接触良好,再把他压紧,再观察一下。单相上成保险丝影响不大,如果你是用三相四线表分相做照明的话,零线上成保险丝就危险了。不晓得要烧坏好多东西。

网友P(2013-07-30):
回复 网友O:
我给你说个方法,别人告诉我的 你家的电线是一根金属线不是丝吧 ,是线的话,下次了把线头用钳子压扁可能会好些,你试试

网友Q:
零线不要安装保险丝哦 !火线必须要安装,现在不要用闸刀了,直接用断路器就OK....

网友R:
你的线是不是没压紧

网友S: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