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4):
我真的很急,请高手指教一下;-(
请告诉我在设置上有什么关键问题,以前还正常的系统,我就是将CPU222换成CPU224就产生上述现象,为什么啊???

是否它们之间的通讯需要激活?

楼主:
我才发现我的CPU222也连接不上了!!!
快来啊!高手们!

网友A:
查查设置吧。

网友B:
通讯端口的波特率一致吗?

楼主:
设置的应该没问题!

请问3-8连线是哪一种通讯模式?

楼主:
请高手指教如何确定TP170A通讯口损坏?

楼主:
我发现现在我的TP170A只要将它配置为“唯一主站”就像死机了一样!!!!
是为什么???

我真的很急,要不我会损失很多RMB的!!!

帮帮忙吧,高手们!!!

网友C:
若仅仅将CPU222换成CPU224,只要224的系统配置和以前一样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至于TP170A用什么方式通讯要看你是怎么组态的。你是怎么连接通讯线?是用总线连接器?还是先查线和插头上的终端电阻的开关。

楼主:
我的配置改变了!会有问题吗?因为TP的程序也变了!
通讯方式就是使用九针插口的3-8两根线对接;
以前都好使来着!

网友C:
配置变了哪些?改程序不用改系统配置!TP170A编程中,也不需要改与PLC通讯的参数。西门子的通讯都是3,8两根线,可以是PPI,也可以是MPI。这都是在PROTOOL PRO中组态TP170A程序中定的。PLC是被动的从站。只有地址和波特率。TP上定义从站地址、波特率、和通讯方式。自己再查查。

楼主:
为什么我的Tp设置为总线唯一主站就会如同死机一样?
另外S7从站是设定的吗?如何设定?

不好意思!西门子我是菜鸟,头一次使用感觉很头痛!!!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教如何确定TP170A通讯口损坏?

谁知道?

楼主:
悬红:如果谁能帮我解决问题,我将送他protoolv6.0和Step5.3的软件!!!

或者施耐德全套资料和软件;

或者ifix2.5或3.5;

我真的很急!我愿用资料来换取高手们的支持

网友C:
Tp设置为总线唯一主站就会如同死机一样是找不到从站!你的从站地址在PLC编程中系统参数中配置。在TP上也要定义,否则TP和谁通讯。你打电话总得要知道对方号码,不知道号码怎么通话?TP也是一样,它不知道PLC的地址和波特率怎么和PLC通讯?

楼主:
我晕啊!

我的PLC地址是3,通讯波特率为19.2KB;

TP的“通讯同级”:地址设置为3“;网络参数”:配置文件为MPI,波特率为19.2KB;

有毛病吗?

楼主:
没有遇到过吗?高手!!!!

楼主:
郁闷啊!!!
都快四天啦!!!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晕头转向啦!

又弄了一天!下载了N次,失败!!!!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打开MicroWin和PLC的通讯,TP170的通讯就正常,MicroWin一停,通讯就断了。后来利用旧的PPI电缆重新做了一根通讯线,一切正常。我用了8年S7-200,多少也是个老手,可还是找不出原因。

楼主:
晕啊!!!!

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