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昨天,我们用的modicon的plc在运行用首先出现死画面,一开始我判断为通讯故障,检查网线、交换机、通讯模块都没问题,重新启动上位机,依然是死画面。因设备在运行中不敢复位cpu,后来联系各方可以停运设备,当设备停到最后一台小泵后我复位cpu(断电重启),故障依旧!当时我就抓狂了,嘿嘿!根据以前的其他PLC的经验,断电后复位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检查PLC的软件并未丢失,在无奈中重新downloads!靠,故障解决了表情总结了一下,首先还是经验不足表情在所有信号都被闭锁的情况下,除了检查网络还要检查PLC的状态,我们的PLC 故障时没有在RUN表情但是有一点我不懂,为什么PLC断电复位后不能自动在RUN,非得重新downloads
大家来给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A(2006-03-25):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知道回答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