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1-05):
一是电磁辐射,解决的办法是屏弊你的控制信号线;对伺服产生的干扰需每2~3米做一个屏弊点;
一是电网污染,解决方法是在输入电源端子上做滤波处理,伺服同样也需要。

网友A:
楼下的回答下,楼主说的如何?

楼主:
变频器产生干扰信号的原因是:
IGBT工作在音频下,其输出的功率电流是序列脉宽不同的脉冲电流,经积分电路转成正弦波,消除由此带来的脉冲干扰,只有在后级加大功率数字滤波器,
目前只有专用变频器才配有数字滤波器。

网友B:
楼上能否说说数字滤波器是怎么实现的?因为我知道的滤波就是采集一些数据,然后求平均或者~~~~~,这就需要一个循环,而如果有几级滤波的话,那循环的次数就多了,因此程序的执行时间就大大增加,而我们的传动系统多程序响应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数字滤波器是三菱做的,变频器也是;滤波器的概念不同与常规32位,这里是1位(PWM方式)
我们原来开发的变频器是用门型滤波器,只对小段频率有效,造成电脑死机、打印机误动打乱码,
三菱也花了些工夫才搞定的(爆炸了两台,当时结论是滤波器速度不够,产生迟滞)。变频器35~75V/400HZ,50/60KW